HP AT6上电时序

楼主(2010-06-21):
HP AT6上电时序

HP AT6 上电时序.pdf

HP AT6 上电时序

网友:
没什么意义,时序也没标清楚,不晓得为什么还加那么多分

网友:
你这个叫什么上电时序图啊  就几个 框框图 郁闷

网友:
虽然没标时序,但是还是画了方向的。不过有错误倒是真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错误的原因是这样的,之前是DOC的格式的!是转换过来的,在转换之前相应的框架没有拖开!所以转换的过程中相关字符被遗漏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示,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2010-07-28):
这是什么时序呀?都没有标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