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雷击电源求助

楼主(2010-06-21):
一台AOC MW19N-AA  932SW的电源推动IC被爆掉了,看不到型号。我上图,大家帮我看看是用那一个型号的IC

网友:
阻值大概是0.2偶 ,150电阻旁边的三极管应该也坏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知道那个八脚的贴片IC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直接换块电源板吧

网友:
楼主,换通用的电源板算了,别折腾了.

网友:
我有通用板,不过我的通用板电压只有12V和5V的,跟这个板上的电压好像对不上,上在最后的那张图就是这块板的所有电压

网友:
换电源板吧,修起来费时间。

网友:
好像 是SG6841   找几个常用电源IC的PDF来对一下外围电路就知到 了,

网友:
一起换了也没多少钱呀。修起来很烦的

网友:
我就是换的,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SG6841的芯片!
如果看见类似的问题都换的话,那维修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我本人不提倡更换的,我是以修为主!要是真的没办法就换,这个还是说的通的!
要是看见这样的板子就换的话,那维修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082269CP,可以用SG6841直接代换。你烧黑的电阻是394

网友:
看看外围的电路来确定。找个引脚定义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能不能把你驱动板上的程序发上来。

网友:
这是威成的电路板 ,电源IC的型号一般是SG6841 LD7575  和203D6

网友:
用SG6841代换一下,试一下噻

网友:
i c 是:CB2269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