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0-06-21):
A .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  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B.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   据机型不同),MC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MC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MC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刻录

网友:
这样就完了?还有呢?很多白屏是由于屏上的电路引起的.

网友:
MCU程序问题引起的白屏不多见。

网友:
我只讨论到ad版这个区块,t-con這個區塊比較複雜,牽扯的還包過訊號,比较复杂不详述了

网友:
你有资料就不复杂了

网友:
白屏 要是驱动板坏了还好 屏显电路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换根屏线,驱动板,IC心片。

网友:
我所碰到的白屏故障,90%以上都是屏的问题,不是楼主说的哪么简单的

网友:
不是楼主说的哪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