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纠结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06-21):
2修机,目测很多地方有进液痕迹,1999附近特严重,一修哥是好人,只是补焊了一下,估计不行就发过来了,首先将很多引脚已发霉的电源管理芯片1999及内存供电芯片5214(连同上管PQ54)拆掉,然后清理干净,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后装上新的1999上电试机无反应,测1999供电正常,但6SHDN无电压,量PD20
19V正常,2脚有15V,追这路电压,如图:
RP135无穷大,换,上电还是一样!晕,量135两端都有电压,但到了19996脚就是0,因R1351999的背面一想应该是板内断路,(注RP1351999不再同一面,应该是过孔发霉断线)一量,果然SHTSHDN不通,为方便飞线,将RP135放到1999一面,然后飞线到6脚上(如下图23)上电电待机0.03A,3V5V输出正常。
试按开机键无反应,量开关上有电压,按开关有反应,EC875412脚也有跳变,但整机无反应,再量EC171DNBSWON无反应、(158160)晶振无波,查EC供电正常,干掉EC,上电能触发,不上u电流到0.4A左右,清理好5214的焊盘连同PQ54装上,上电量各电压输出正常,窃喜上U,能跑码了,在关机、开机都能跑码,以为可以收工了外接屏,开机触发但0.08马上掉电,见鬼再量3V5V输出为0,去掉u再上电还是掉电!我。。。。。。。。。。
看来这个骨头难啃,急不来了,又量了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貌似正常,就这样玩完了?再仔细分析:不按开关3V/5V正常,一触发就掉电保护,看来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理清思路重点查:+3VS5,+3VSUS,+3V,+5VSUS,+5V.

首先找到PQ40,1脚、3脚对地阻值正常,排除。
接下来量PQ42,呵呵运气不错,万用表一阵狂响,一脚对地竟然接近为0欧这么快就找到了!这回悠着点了,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呢?慢慢来一个个排除,一回头已经拆了一大堆了,还是一样短,没心情慢慢来了,来恨得烧吧!取下PQ42,接电,慢慢往上调,头大了,没到0.5V电流已经将近1.5A了,摸各个相关零件,未见发热看来是直接短路啊,不敢再往上调,还得拆!
参考电路图再次看完这路电压的相关负载,结合该机是因为进液引起的故障,分析有可能是南桥底部也有进液,由于没清理干净就几次开机,导致南桥因漏电过热损坏(估计是南桥内部的稳压二极管短路才会有这么大电流----个人认为、无法考证),当然目前无法确定,只有杀南桥,上土炮把南桥拿下,一看心里有底了----底下黑乎乎一片,将焊盘清干净,放大镜再狠狠看几轮,确定没有掉点,没有断线,再拿拆下的南桥对应电源脚跟地量,狂响;再量板上短路已排除-----确定是南桥短路。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开机,电流一番跳变久违的LOGO 出来了。
以为机子修好了,叫小弟装机,开机,见LOGO,XP,一切好像都按部就班,没空试机,有客户来修机想上网就叫他拿那台上了,问题来了,上不了网,一看,不认网卡,晕了,又得拆机,先查供电,没想到运气不错,呵呵供电为0,追到PQ40发现3脚没输出,PQ40控制4脚无电压,看来前面还是大意了以为能开机就万事大吉,再追
找到PQ532脚量0V,断电量PQ53B-E短路,换掉PQ53上电量B极还是0V,再量EC87541156脚有3.3V,???????断电量PQ53没问题,量PQ532脚到EC87541156脚竟然不通,估计是板内断线,不管了再飞根线,如图89.上电量网卡供电正常,装机OK.
至此纠结的东芝L100维修完毕。写得有点乱,没有总结,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也顺便给自己找点分,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没事来看看,看来这种贴没用啊,都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