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CN开机自检报错

楼主(2010-06-21):
RT.此板来的故障是开机卡在LOGO.用键盘可以重启不会死机.放CMOS点后就不会.可以进CMOS设置.保存后故障又一样
刷了BIOS后不会卡在LOGO的界面.现在在自检提示一句英文copying HDCPKEY from EEPROM ...do not turn off power
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兄弟有没有修到这种故障阿.有的话出来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唉..怎么这样就沉拉..有没有人阿..

网友:
你刷的BIOS不对

网友:
检测到EEPROM错误 就是BIOS错误 刷BIOS 或者替换BIOS芯片本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双bios啊 。。还有你查查 coms电路啊。。对了还有 IO

网友:
除了BIOS,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