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满屏锯齿纹(已解决)

楼主(2010-06-21):
极速LA720,满屏锯齿纹,按按键显示的控制菜单又正常,补焊MCU,更换屏线,加焊屏座,无果。已点屏确认屏没有问题。今天再次收到这款机子,现象一样,网吧机,直接换电容,搞定,另再仔细观察了一下电容,外观一切正常,电路板上也没有发黄。

网友:
很多情况测量无问题,就是修不出来

直接上通用版 算了

网友:
按键是笔直记本那种超薄的,不好改,通修好就好了,改驱动板最花时间的

网友:
如果确定屏没问题,那不如看看电源,电压不稳定也会引起的。

网友:
电容全换,供电管也是

网友:
交流信号干扰,换滤波电容绝对好。

网友:
直接改通用的,按键小心点接其实也不是好难,拿着图一个一个对应的接上去。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上哪里去找图啊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我把驱动板改上去就可以了,六楼说的滤波电容是驱动板上的吗?

网友:
就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最好全换了,估计你的电容开始失效,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把屏换到其它电脑上试试 可能你显卡的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分三步走,1外接电源代换原电源板2驱动板屏线部份3各别高压和灯管的也会的
缩小故障后就好判断多了

网友:
已修好,换了一个驱动板10V  47UF的电容就OK了,板的背面标的是1。8V,这个电容的线是直接连NT68663MEFG-64的89脚。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脚的定义的。

网友:
47UF电容,一定是滤波部分的了,难道 是1.8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怎么确定是那个电容坏了啊。怎么想到的要换这个电容呢。

网友:
哦,天啊!
能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的啊,我这也有一台BENQ19”的
也是这种现象,到底是驱动板的电容还是电源后级的电容啊?
我这个是换了个电源芯片的,如果说电容有问题的话,那可以理解,但要是说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的话,那我就理解不过去了,因为我从没换过驱动板的电容,  之后显示的波纹会好的!
给过准确的答案吧!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我用原高压板接新的驱动板显示正常,之后就是把驱动板上的电容一个个的换,换一个试一下机,换到这个10V 47UF的电容就好,这个是很小的电容,外观一切正常,花了我一天的时间研究这台。

网友:
那我可以拆机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精神,学习中,谢谢!

网友:
看来是滤波不良引起的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电容造成短路,不用直接换着试的,都是并联电容就可以试出来的,这个方法决对管用,也会小小的省省时间

网友(2012-07-24):
这才是真正的好经验,谢谢
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