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的三种处理方式,解决温度问题!

楼主(2010-06-21):
第一种方式;
           用的较多,也比较简单,大多是芯片和风扇性能还可以的情况下用此方式;把风扇拆下来下面上点热散硅胶,一般的本本热量都比较大,最好是用质量好一些的散热硅胶,如果芯片性能不良,热量大的话应该加上散热铜片。大部分风扇的扇片能取下来,取下扇片后,把轴里面清理干静再上点润滑油。这种可解决致少一半以上的本本。
第二种方式;
         是用了第一种方式以后温度还是偏高,这种处理得小心点,有些人直接弄成了3.3V供电过去,然后把风扇插梢的供电断开,他不知道这样弄主板是最危险的,运行小的程序时还可以,一但运行大型程序温度会上升到很高程度,这时候风扇插梢开始供5V电了,但在这个电路上这时还是3.3V供电。热量下不来就会掉电或死机或者烧坏芯片。
  加了这两个二极管,保持总有3.3  V供电,如果热量过大风扇插梢5V电供过来会直接通过二极管供过来,那边3.3V的截止。这地方尽量用压降小的管,压降太大也会造成散热不良。
第三种方式

              加5V风扇的处理方式,把风扇供电插梢的红色供电断开,再从USB飞过一根5V的供电来接到风扇的供电线上,用于芯片热量太大,如果不改芯片温度会非常高,出现死机或掉电等等,虽然不是长久之但是计,但总能过保修的。还有一种是风扇性能不良了,风扇太贵了,改了还能用一段时间。IBM的不能改,改了报错。

网友:
啊!图片怎么传不上!!!!!

网友(点评):
图片要小于100K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本子也是给改了5v,但问题出现了,一插电池或适配器风扇就转,后来没办法就改回来了

网友(点评):
你改的待机5V电压吧,当然会这样!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本子也是给改了5v,但问题出现了,一插电池或适配器风扇就转,后来没办法就改回来了
引用 网友A:

五楼的兄弟接的可能是待机的5V,所以有电就转,一定要找开机以后才有的供电。比如USB的5V。

网友:
个人认为把风扇改长转始终不是什么好办法,一是噪声大很多客户不接受,二是风扇寿命减短,而本本的风扇一般又比较贵

网友:
找个本改下试试,我修本,一般只是加点导热高就完事了

网友:
第二种方法 那2个二极管怎么改上去?求解

网友:
第二种方法还满好的, 不过要多用两颗二极管, 和跳线接3D3 会比较花时间, 但是楼主的方法很有改善温度的效率.

网友:
第二种方法 那2个二极管怎么改上去?求解
引用 网友B:

把线中间剪开焊在二极管的两头,然后套上热缩管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能常转但是声音又不能太大呢。

网友B:
把线中间剪开焊在二极管的两头,然后套上热缩管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恍然大悟,太感谢了

网友:
我也是连USB的5V啊    但是你要确定机器USB的供电是在待机是没有的   按开机键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确是接usb5v,但问题是usb待机就有5v,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请问方法二的3。3V常转取哪里的电压比较合适

网友:
请问方法二的3。3V常转取哪里的电压比较合适
引用 网友D:

看系统3.3V待机有没有,如果不行就从系统3.3V往后找,一般经过一些开关管控制以后就成了开机后有的3.3V了。不要用变压模块的供电,不然会电量不足。

网友:
我以前用这个电路改过温控坏掉的机子,效果还行。

网友:
楼上这位仁兄的电路比较好!安全系数比直接拉供电高很多

网友:
很受教育,希望这样的多写点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我还是很迷惑,有些机子,当接上适配器未开机时,USB  5V 是没有供电的,但一当开了机。。。你再关机(不管是软关机,还是硬关机),这个USB的5V就一直有,只有必须把适配取了,才不会有。。。。如果不取。。风扇将一直转。。。
求解啊。。?

网友:
加一个触发后的电压不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