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GTA-SVP主板不加电,CPU风扇不转,电源有沙沙响声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0-06-21):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沙沙响可能是那里有短路,先打值排除短路。

网友:
楼主先测下再来问问题啊

网友:
那是供电电路故障(短路)

网友:
供电短路,桥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要是桥坏了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