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300GT的显卡显存供电管温度高

楼主(2010-06-21):
各位老大,我有一张显卡是ASUS的,开始显存供电管烧坏了。换了之后那个场管的温度特别的高,一直不晓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谜经。

网友:
核心漏电,或管子小。

网友:
如果原值换或者可代换管换的,可以顺着G极查下一下线路

网友:
把原值的MOS管说一下

网友:
连那驱动ic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一是PWM驱动波形不正常  换PWM IC   ,二是后及有短路电流过大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的温度高点也没事的!有条件的话可换下驱动IC看看还热不热吧!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原来的MOS管好像是P0903BDG

网友:
这个是那张显卡的样子。

网友:
把那两颗0903BDG 和上面的那颗60T03GH,以及右面的那颗RT9259APS 一起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