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待机电流偏高,求助

楼主(2010-06-21):
一台HP COMPAQ F500机器,AMD的CPU 集显主板 NF-G6100-N-A2+NF-430-N-A3,和DV6000 DV9000的AMD集显主板一样,板号:AT8,此机待机时电流近0。4A左右,约1分钟后保护掉电,且在没有掉电时按开关也不能正常触发。待机时实测:EC:VCC 3。3V, CLOCK正常,ACIN3。08V,LID——EC#3。3V,ECRST 3。3V BIOS偏选脚也有波形。按下开关后:DNBSWON可正常发出,S5-ON 3。3V,RSMRST 2。55V,但南桥无SUSB SUSC正常发出,南桥已换过,用手摸PQ18待机时巨烫。G极:8V左右,D极3。3V左右,此处想不明白,D极的3。3V哪来的,个人感觉待机电流高和PQ18有关,但实在分析不出来。望基地的技术小组还有修过此机器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附上PQ18的图纸部分:

网友:
如果将PQ18的D极悬空,D极还有D极的焊盘地方就都没有电压了,待机电压也没有这么高了

网友:
  这个mos管是否正常 代换过没有

网友:
这个管烫应该先换一个在看看情况

网友:
PQ18更换过了.因为没有主意了,所以才过来求教的

网友:
技术小组的师傅们,对于此类故障有没有什么思路说一下呀

网友:
像这种的 板IO比较容易坏的      导致小电流短路

网友:
我明日换IO看一下,希望不要犯这种低级这种错误

网友:
我见过这种问题  一般是 保护隔离电路控制级有问题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机器不加电和PQ18超级热这个问题解决了,问题是PQ20 PQ38两个管子同时损坏导致5VPCU和3VPCU提前送出,因换南桥之前这两个管子都测过了,所以换完后就没有再去测量这些大的开关管,只去关注PQ18周边的问题了,绕了一个大弯。但这两个管子同时损坏还真是少见,现在是加电不亮,明天有空时继续查。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这是个标准开关电路,suson信号发出后,PQ17导通,其他管子都截至,使那些供电都对地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