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0-06-21):
我的方正R511,之前是蓝屏报错,还原系统还是不行,现在一震动就死机,开机有的时候也进不去界面,要关机再开几次才行,请教各位大侠我的机子问题是什么毛病?
笔记本

网友:
查一下内存插槽是不是接触不良,也有不少死机蓝屏是内存插槽松引起的。

网友A:
不是内存问题,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南桥比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