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P4BGL-MX/S 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06-21):
今天接到一块 华硕 SP4BGL-MX/S 478针的板子,电压一切正常,诊断卡也跑码,就是不显示,键盘上的灯也正常,很明显,主板已经工作了,就是不显示!!郁闷,它是集成显卡,BIOS也刷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老毛病,,, ,就是不显示!!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RGB  H V的值  再就是跑线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进门电路   有进门电路换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