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暗是屏还是程序的原因?

楼主(2010-06-21):
一组装显示器,驱动板是乐华2023L,屏是日立的TX38D12VCOCAA,现在故障是屏暗,换过驱动板,也从写过程序(不是这个屏型号的程序,因为找不到,所以只刷了相似型号同分辨率的程序),故障依旧。高压板也代换过,灯管也检查过了,现象如下图。请教大家这是屏还是程序的原因呢?谢谢!

网友:
图呢?屏暗一般都是灯管跟屏的问题

网友:
怎么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呢?

网友:
如果灯管有点亮的情况下,程序是会引起屏暗的,就是亮度很低的样子,重写试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有人换过灯管的话,导光纸的方向不对也会引起屏暗,特别是屏基板和导光板,导光纸有缝隙的情况都会引起

网友:
我发了图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看灯管的亮度应该不是灯管的原因。这个屏没有换过灯管。

网友:
好了记得说一声哟,这个是5V电压的应当。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忘了你的2023L的,这种板子现在不多了都,你用ITXG的试下,这个屏应当是5V的

网友:
好了记得说一声哟,这个是5V电压的应当。试试就知道了
你这个2025的可以刷到2023上吗?

网友:
不可以的,开始没看你的板子是2023L, 我是说你用你的2023L里的ITXG里的72程序试一上

网友:
不可以的,开始没看你的板子是2023L, 我是说你用你的2023L里的ITXG里的72程序试一上
我手上只有ITXG的71和76的程序,刷了结果还是一样,你那里有72的吗?发一个来试试看,谢啦。

网友:
各位老大有没有这个屏的程序啊,我把手里的单6的、VGA的、5V的程序都刷了遍,问题还是一样,到底是程序还是屏的,郁闷啊。

网友:
我当时记录的就是IXG的,如果你写了不行,应当就是屏的事了,IXG本身也没有多少程序,也是用给的,自己写过后重新命名得来的,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
有程式。是2023还是2025的板子

网友:
你试一下噻,看行不行哦!!!!

网友:
你试一下噻,看行不行哦!!!!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样啊,屏好像比以前还暗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