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好坏判断

楼主(2010-06-21):
第一节电阻器
1.电阻的作用:

   降压,分压,分流,限流等作用.一般用在主板的供电部份,电阻在电路中的运用,电阻串连阻值增大.其实公式R串=R1+R2+Rn,I串=I1+I2+In(这就是用串联方法来测量电流的依据),U串=U1+U2+Un(串联分压原理)

                              串联(头性相连的连接方式叫做串连)串联分压的原理

电阻并联值减少,其公式为:

并(并联分流原理),并联(头与头相连,尾与尾相连的连接方式叫并联)

2电阻好坏判断

若则得的值明白偏大堇或者无穷大,则表明电阻损坏.

3.电阻代换

    a.精确电路中一定要为原值代换(如果"56x" "M36" "R4R")

    b.普通电阻中电阻代换可以相差+-10-15%(如果330代220)

                                                                      2 电容

作用:

滤波,偶合,旁路,与电阻组成定时电路,与电感组成谐振电路,电容还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隔低频的特性,一般

用在供电部份.电容的运用

串联容量减少,其实公式

I/C=I/C1+I/C2+I/Cn,U=U1+U2+Un(串联分压)

串联(叫做头尾相连)

电容并联容量增大,公式为:

C=C1+C2+Cn

U=U1+U2+Un

并联(头与头相连,尾与尾相连的并联)

2电容分类,符号及标算方法.

  电容分类:a电解电容b贴片电容 又分无极电容和有极电容.

好坏判断

看它的充放电的快慢.好的电容从负值很快到无穷大.如果跳变到某一数值后停止不动或跳变比较缓慢,则表明

电容漏电,若一直为零.说明击穿.

电容代换

   电解电容:代换耐压值大于或等于原值的情况下,容易可以比来的+-20%左右

  贴片电容的代换只须颜色大小相同就可以了.

                                                             3    电感

作用:

滤波,隔离,储能,与电容组成LC谐振电路,电感具有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的特性.电感一般用在供电路

较多.

电感分贴片电感和线圈电感两大类

好的判断,好的读书应该为零.若数据偏大或无穷大则表明电感损坏.

代换

   电感线圈代换必须原则代换(匝数相等大小相同)

   贴片电感的代换只须大小相同既可代换.

                                                       四         晶振

1.晶振的作用:

与时钟芯片,声卡,网卡,以及其他芯片组成震荡电路主板上最重要的时钟信号产生振.

振的分类:

   时钟:14.318MHZ(一般与时钟芯片在一起)

  RTC:32.768MHZ(一般南桥旁边)

声卡:24.576MHZ(一般声卡旁边)

网卡和MODEM:24.476或25.00MHZ(一般与声卡猫芯片相连)

好坏判断

正常的有电压有波形就是好的.很难用阻值来判断,一般有电压就是正常的.还可以替换法来判断.

晶振代换原者必须和原值相同..

                                                           5二极管

二极管的作用

检波,整流,稳压,嵌位,限副和开关作用.二极管的特性单向导电性

1.管理好坏判断

反阻值无穷大,正向有阻值.损坏一般是被击穿.

2.二极管代换原则

有型号的按原型号换.

无型号只要大小相同既可代换.

                                                      三极管

1.三极管作用:

三极管的作用放大,调制,调振,和开关作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

三及管的组成:

B基极和基区.C集电极.集电区.E发射极.发射区.

三极管分

硅管 1PNP 2NPN

锗管 1PNP 2NPN

EBC                          EBC

NPN                         PNP

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放大饱和截止

1.放大状态

NPN型硅管满足Vbe>0.7v  Vce=0.3

PNP型硅管满足Vbe<-0.7v  Vce=-0.3v

2.饱和状态

NPN型硅管满足Vbe=0.7V

PNP型硅管满足Vbe=-0.7V

3截止状态

NPN型硅管满足Vbe<0.7V

PNP型硅管满足Vbe>-0.7V

三极管的好坏判断

假设一脚为B(基极)用红笔记放,用黑笔去测其它二极.如果两极阻值600左右.说明(基极)

B成立.并且管为NPN的.

E比C极大

代换原则

安原则是按型号代换.在维修中很难找到同型号的.主板上一般都是硅管.原则中只有硅管代硅管就可以了

NPN代NPN的.PNP代PNP的..

                                                                        场管

场管的作用

场管的作用放大,调制,谐振,和开关,作用,场效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GDS

G是控制极.(栅极)D是供电极(漏极)S输出极(原极)

场管分类

结型管

N沟道

P沟道

结缘栅型管

强型(N,P)

耗尽型(N,P)

好坏判断

好的最终测得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

代换

网友(2022-06-26):
整理的很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