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开机USB Device Dwer Current Status Delected,

楼主(2010-06-21):
ASUS主板开机USB Device Dwer Current Status Delected,然后15秒后关机!

网友:
看一下USB跳线是否全部相同,并且要查下CHASSIS电路中的MOS

还有就是CPU的风扇要上原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一下所有USB的供电脚电压 是不是都有5V  再就是看CHASSIS跳帽有没有跳正常  然后就是干掉CHASSIS电路中的本极管

网友:
主查USB+5V的供电看有没有!我修过这样的故障,是USB+5V供电的一个电感烧坏,更换修复!

网友:
注意一下USB供电电感处,有些ASUS板子通过一电阻接近了南桥,这个电阻坏也会报USB过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