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盈通945GZ,加热IO就能开机,冷却后又不开机.....

楼主(2010-06-21):
一盈通945GZ,加热IO就能开机,冷却后又不开机.....换过IO,线路跑出来了,现在没什么头绪了

网友:
建议周边的电容小的 还有电阻 注意看下

网友:
按开机流程修。

网友:
IO外围的PNP三极管看一下,还有PSON线上的元件

网友:
I/0旁边到小元件坏了这种问题不好解决噢

网友:
你加热下南桥看看能开不,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IO是不是在桥附近?你可以摸晶振点开关看一下能不以开机,再就是用风枪吹一下南桥再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
IO不再南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