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LW98 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21):
今天接修一台七喜LW98,19宽 调至分辨率1440*900屏就一大半,调1024*768能全屏显示,换成驱动板故障依旧,请问是哪的问题。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定时黑屏一下,然后又能正常显示,哪位师傅修过!~
黑屏

网友:
问题补充一下!黑屏然后能正常显示的时候上面显示 自动调整请稍等……, 这应该证明不是背光的问题吧?

网友:
换过动板的话应该就是屏电路上的行/场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你换的什么驱动板,你说的情况以为认为屏应当是好的,如果你用的通板测试的,可能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问题重刷一个

网友:
有这个屏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