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SUS服务器P5MT-MX/C 主板

楼主(2010-06-21):
主机板型号:ASUS P5MT-MX/C
问题现象:原来是不跑U的数码卡显FF,后来清除CMOS后时而不能触发 有时自动触发又断电
测ATX3.3V 5V 12V 9脚阻止正常。内存供电1.9V 内存基准 0.95V  ..VCORE 1.4V  CPU vtt 1.2V  南桥供电1.05V  待命 3.3v
测到CPU vtt 1.2V 阻值为2欧。。 这个阻值确实很低 差点误导了我
i/o W83627EHG-A
后来由于我清除CMOS后不能触发了。。
安装不触发流程检修
触发排阵电压3.1V  32.768Khz有波形 跳线帽电压2.7v 测I/0 68pin有高低高跳变 67pin也有持续3.3V此电压由南桥提供也有高低高跳变  73pin按触发排针后也是高电压  72pin还是高电平明显是I/O没有拉低ATX14pin(针对20pin)导致不能触发。
更换I/O触发后 CPU也跑了 数码卡显D4 。原来我忘了插内存了。。
此板更换I/O修复。
很多时候清除CMOS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也能让问题体现出来。至于此板清除CMOS后不能触发 我的理解是VBAT有到I/O。I/O本来应该就有故障才导致不跑U。

网友:
75脚RSMRST#也要测一下。高电平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信号要是没有,我基本就换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信号没有  要先看南桥需要的待机电压有没有完全正常,待机不正常也不会产生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是3V 5V正常后所输出的一个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