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s36h 装win7蓝屏

楼主(2010-06-21):
今天打算把以前的vista换成win7,我先用光盘把所有分区都格了然后又重新分的区 然后金pe装lobo的ghost版win7,前没事一切正常 然后到了提示要重启计算机的时候一重启就 蓝屏,提示0x00000007b重新在装也是这样,装别的系统没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安装驱动时请不要选择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法

网友:
索 尼的机子,最好还是用安装版。要不然驱动老是出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跟我装HP DM3一样。。!!

网友:
  用个纯净版的系统盘试试

网友:
回复 [url=http://www.chinafix.com.cn/fo

网友:
不用GHOST集成的驱动,然后再装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