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三星LTM190系列面板画面拖影反映慢详解

楼主(2010-06-21):
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多为Y侧绑定芯片没有21V左右的供电即VGH供电电压线路断裂或者ACF失效引起VGH电压供不上Y侧芯片从而引起画面拖影反映慢。解决办法,用一股超细的导线,一端连接屏PCB板的VGH输出端(21V左右的电压)另一端连接屏Y侧绑定IC的一个焊锡点上,修这种现象的难点就是找这个焊点,还有就是往这个焊点上焊线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塑料烫化,要把锡点上的绝缘漆刮掉后再焊线。芯片左侧第三个焊点即是VGH,若找不到Y侧绑定上VGH焊点可用一个好屏参考着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