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启就保护断电

楼主(2010-06-21):
用电源检测卡,测得待机部分正常,12V,5V,3.3V检测灯亮下马上熄灭,风扇也会转下马上停转,测得3.3V对地阻值为11欧,红5V对地阻值为50欧,后极电容无鼓包,二极管无击穿,应该从哪方面检修啊

网友:
你不至于连壳子都没打开吧?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个电源的管理芯片是什么,各脚的实测电压多少

网友:
把后级的肖特基二极管仔细检测 一下,不行就换掉

网友:
保护的问题一般在主电源部分的,自习检查下IC附近的电阻

网友:
发现问题,是负载不够,取下风扇只带电源检测卡,一切正常,把电源风扇装上就欠压保护了,欠压保护,把肖特基二极管全换了,情况一样

网友:
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