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LG 193SW 经典灯管坏一例

楼主(2010-06-21):
本人去年修一个LG1934SW液晶显示器,当时出现黑屏现象,屏幕显示几秒就不现了,当时判断为高压板坏了,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好了。今天出现同样的现象,怀疑高压板质量有问题,就又换了一个,当时好了,客户取走没几天又返修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两次坏的高压板上面的同样位置的高压包,怀疑灯管有问题,拆开液晶屏发现有一根灯管已经破裂了,换掉OK了。

网友:
申请转正还是多努力一些吧

网友:
处理问题不全面的后果,一般一闪而过的如果是高压板坏了,都要看一下 灯管有没问题,有一些是灯管打火烧坏高压板。

网友:
我个人的检查习惯,因为亮度的故障,一般供电正常后我总是先对灯管下手,一步一步向前级检查。因为我觉得看起来较直观。

网友:
碰到过咯。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