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1):
硬盘主板问题求助

  有两块日立2.5 寸 IDE  一块 40 G 一块 120   这两个盘 都是通电一点反应也没 (电机都不转) ,后来拆开,原来是 5V那针进来的,保险坏了,于是用一个0欧的电阻代上 ,通电硬盘转了,  惊喜中,但问题又来了,接入移动硬盘盒。不认盘,只认出移动盒子。请问这个现象。又如何修呀?  问题会出在哪?

网友:
为什么会烧5V保险? 后面的主IC有短路才烧的吧,细心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硬盘为什么知识那么封闭啊 很多的机会市场上根本就学不到的

网友:
如何烧坏的 ,就是有一次,把这个盘接入一台T23的机子上,也许是没插对 还是怎样,接入后T23 就无法开机,于是把盘取下来 T23 又可以,但后来才发现硬盘通电都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