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有发送无接收

楼主(2010-06-21):
V星NF4主板,集成网卡有发送无接收
换独立网卡同样故障
求维修思路,排除南桥坏。。。
在线等,谢谢

网友:
那是你网络有问题吧·后者你也是换了个坏网吧 后者系统中毒坏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七彩虹的主板,主板集成网卡被雷打坏了,但是换上独立的PCI网卡上去,显示没有数据发送和接收,换USB网卡上去也一样,想不明白了,求高人给个答复吧。

网友:
楼主换过南桥了??怎么排除南桥坏??集成不能用。PCI网卡也不能用。这和南桥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一下你网卡接口有没有问题,再查一下网卡接口到网卡芯片线程上面的下拉电阻有没有损坏,再就是查网卡芯片上面的RX  TX收发信号线,还有就是MAC地址有没有错。使用外置网卡的时候有没有把集成网卡给关掉了?一般要把集成网卡关掉或者芯片拆掉

网友:
你用U网卡的时候请屏蔽掉板载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