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BAQ11390421H损坏

楼主(2010-06-21):
BAQ11390421H可以用什么样的代换,网上查不到资料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元件,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
说一下该东西在什么地方使用,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型号报错了,把IC上的字母全报上来分析一下。
或者发个实物图片上来,几脚的、封装?

网友:
是不是一个开关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写着2003 下面是BAQ11390421H

网友:
就是TL494一样的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得像猜谜一样!
直接说IC上的所有字母,还有引脚数呢?
如果是16脚,可能是2005,就是跟TL494一样的芯片。
如果是20脚的就是集成了几组误差放大器、PG等信号的单芯片。
上个实物图吧。

网友:
2003芯片主要引脚功能:1、5V供电脚,2、PSON开机脚接绿线,7、8两脚为输出驱动脚,15、16阻容振荡元件接脚.这些是主要功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