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6-21):
  很奇怪的问题,最近拿到一片G41+ICH7的主板,不上电,和以前见过的现象还不一样,求助各位大哥!
  现象如下:点POWER上一下电马上掉了,每次都是如此;于是量RSMRST有,正常;但是量S3却是高,没有点开关前一直是高,点开关反而变低,我想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在线等,请大家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供电,北桥供电有问题有时会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开机没有正常关机的情况下S3都是为高电平,你开机掉电应该是没装CPU,不能正常产生CPU供电引起的保护,可以装一个U开机或者是改装一下自己的假负载

网友:
我碰到过就是楼上所说的那样没有正常关机

网友:
你现在的故障是上电后掉电,开关电路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我有一块V星865,开机针有5V左右的电压,短接它但就是不能启动(风扇一动都不动),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动不动的话,就按开机时序,从开关针开始查开机电路。前提是你有图纸或是会自己跑电路。

网友:
SLPS3是在IO上吗“直接换个IO 不行的话那就查SLPS3#这个信号到南桥中间有没有无件损坏
估计没有图纸是查不出来了 SLP/S3#这个信号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高电平!

网友:
解了,今天仔细查了电路,有处电压没有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一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内存条松了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总结一下吧.....是哪里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地方短路,或是你用了不支持的u,必须用800外频以上的

网友:
慢慢跑线路吧对着笔记修吧,时间能证明一个问题,就是经验,加油吧

网友:
楼主把问题解决了,但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太含糊、辜负论坛的各位热心同行的好意呀!!大家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互相交流以提高技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

网友:
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啊?截个时序图来看一下

网友:
楼主有问题啊????修好不说一下原因。。。在这个平台我们应该互相共享。。。

网友:
太黑了,帮错人了。

网友:
一闪即灭多为12V主供电短路.测一下主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楼主不人道呀,问题解决了说清楚问题在哪里撒

网友(2010-07-26):
  好久没有上论坛,今天看到各位大哥留言,不觉惭愧起来:
这个问题我也看了很久,这块板是PICMG1.0全长CPU卡,它是由底板供电(底板只提供12v,5v),所以板子上还有个出3.3V的开关电源,当时就是这个3.3V没有出来!
解决步骤:
1、点一下就关机,于是上电量量RSMRST,正常(说明3.3vSB电压没有问题)
2、量S3高,这个问题听很多高手讲过是时序出了问题
3、于是强制开机量各处电压,发现12v,5v正常,3.3v没有出来,其他的就不用量了
4、于是查3.3V电路(用RT9214做的,12V供电),12V供电正常,但是发现RT9214的第七pin还是低,说明外围有控制电路
5、接着顺着第七pin查控制电路,发现有两个SOT-23的管子,应该是一个3904和一个7002,两个管子都没有烧;仔细量了第一级,发现3904的B极为低,哈哈找到原因
6、于是将管子焊下,将板上B极焊盘用胶纸覆盖,再焊上管子,飞一个5V做控制信号(当然要加个4.7K的K级电阻,防止3904烧毁),再开机正常,不会掉电了;量一下其他电压也正常了,插上内存,画面都有了呢
7、飞线毕竟不太好,于是往前查,发现前面的电阻是0603的封装,上的却是0402的料,应该是假焊了,重新拖了一遍,恢复电路,果然工作正常
以上就是全过程,讲的不好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
大的电压问题,小电压会是桥发热,但不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