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回答的进来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0-06-21):
今天有个朋友去找修主板的工作``被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 什么原因会引起CPU到北桥的数据不正常,你要怎么修”,他一时不知要怎么回答,回来之后问我,我也想不出来怎么回答才好点,请大家不防说说,有什么说什么,小弟先谢了````

网友:
断线或是之间路线上的元件挂掉
维修嘛,肯定是更换掉损坏的元件

网友:
北桥跟CPU之间的数据线断路短路,桥或CPU座空焊,供电不正常,到基础版块里面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的回答,电压,时钟,复位不正常固然影响它们之的数据,因为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本人认为此问题既然作为面试里面的唯一问题也应该有它一定的道,因为当时我朋友回答也和楼上说的差不多,但对方却摇了摇头,我会继续查找相关资料,还请高手们继续发表意见``

网友:
那对方也是个二把手

网友:
是啊。一般不久是会空焊合短路啊

网友:
断线,虚焊,元器件损坏,BIOS资料出问题了,等

网友:
什么数据?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
什么原因会引起CPU到北桥的数据不正常,1、首先要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VCO电压,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以上条件正常,则要检查CPU到北桥的AD线,AD线断线直接影响到CPU传给北桥的数据,可用CPU假负载测量每个条AD线,另有些AD线上或许还有元器件,有则检查一下元器件是否正常,如:电阻/电容。另北桥空焊也会引起数据不正常,则可以用手压法检查,如果压了北桥有所好转,则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