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场管

楼主(2010-06-21):
请问笔记本场管怎样区分D极和S极

网友:
八脚mos管,四脚连在一起的为D极,三脚连一起的为S极,

网友:
不一定的。反一下也有的

网友:
从场管的第一脚数,在一排的是s极吗

网友:
4脚就是G极 也就是控制极

网友:
在电路上  4脚连一起的是D极   3脚连一起的是S极  单独一脚的是G极
   lz还是去新手区看看资料··
  要不很难明白啊
· 我也是在那里看到的·

网友:
上面那个MOS是什么沟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表笔接s 黑接d级有数在500左右即为n沟道,反之为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