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楼主(2010-06-21):
ASUS mzv-tvm主板,CPU电压1.13V,总感觉电压不够,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测其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1.13正常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查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VID脚的组合  再根所VID组合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看对应的电压

网友:
主板现在什么故障?把故障与你测到的数据发上来,如果在能力范围内,我们会尽量给你回复的。

网友:
如果是AM2的
1.13V的VCORE,低了!!
不正常
上假负载应该是1.5V左右,我上3800+的CPU测VCORE也有1.3V

你查查板子上其他供电正常不,如VDDA2.5 内存 VTT1.2等

网友:
如果不正常,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送修吧,先潜一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