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21):
修一台X31的,上电无显,跑卡看是不过显,重做后花屏,大花,换显卡悲剧开始,显卡总是爆锡出来,温度用的最低了,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呀?
显卡

网友:
显卡植珠时没吹粘牢桥上,植珠时要珠完全熔了在桥上才可以

网友:
你肯定用的是全封胶的显卡吧?这种显卡很难做的,考虑用显存点胶的显卡吧,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才做了一个T30的显卡,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吧,我都用隔热纸把显卡和旁边的东西 封好

网友:
多在坏板上练手

网友:
用点胶的显卡一定不会有问题、全胶的要用高温胶带封起来

网友:
先烤烤再做比较好点

网友:
做的时候助焊剂不要抹太多了!

网友:
显卡上面要放铝箔纸或者是高温胶带挡住显卡就得了 最重要就是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点胶的显卡做起来还是好点的啊

网友:
感觉LZ做桥手法上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BGA?X31显卡在我印像中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
上部调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