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外接电源维修

楼主(2010-06-21):
近日刚卖出去的一个液晶外接电源没几天客户就来换了,用了不到一星期,此电源是网上购灯管时顺便带来的,想想寄来寄去麻烦就自已拆着修修看,拆开首先看到的是保险炸了,直接接上灯炮查短路的地方,先查了开关管,是7N60B,有断路,先换下,又测了整流二极管,4007,有坏的,一起四个都换掉,然后上电,灯炮有点闪,但不是很亮,7N60B的D脚发火花冒烟了,急忙断电,后来到现在也没查出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明天上图

网友:
量下变压器跟后级有没短路,热敏电阻有没烧。

网友:
查开关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拆下反馈用的光耦更换。

网友:
估计可是PWM开关芯片坏了,还有MOS管的S极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此板没有PWM,反面也无其它元件。后级也查不出短路的地方,光偶换了也不行。中间的稳压管击穿也已换过

网友:
这种电源 质量 忒差。我一般修 原装电源的。这种电源 我一般 不 敢。成功率不高。

网友:
那个过流检测的三极管(推动管子)换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伙计,此板是没有PWM的,用的是一个三极管跟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的自振荡电路

网友:
自激振荡的调整三极管换了没有,正反馈电路的50V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