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遇到个难题,音频接口故障,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0-06-21):
接个方正R650本,用户反映插耳机单声道,内置喇叭正常。
测试,报价,拆机——紧接着就郁闷了

耳机、麦克同时插入才会有提示,选择耳机,只有一个通道响。
只插任一孔没有提示
检测两插口正常,耳机的两个声道经电容接至ALC883
内置喇叭接的功放芯片TPA6017

周边电阻、电感测试正常

没找到这款机器的图纸

求教了,谢谢

换了个声卡芯片,没找到一样的,用ALC662换上OK

网友:
在耳机接口处测量两个声道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如正常换接口,不正常换功放再换声卡

网友:
那个情况我也碰到过,外围电路和芯片我也都更换测试了,不过没什么作用,它的mic和耳机的信号识别是通过一个信号传递过去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只能认出一路来,我也没修好,就跟用户说那么用着,插上耳机的时候让他插mic那个,选上耳机就行了(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但是换了很多驱动都行)

网友:
接口检测正常
各位都是怎么检测的?我是接了个耳机插头测试各引脚连通状态

网友:
你先查声卡的3v,5v供电正常没有,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有声音的那一边飞一根线到没声音的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