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0-06-21):
一块MSI主板有专门的开机芯片,我测绿线到开机芯片,咋几个角都是通的呢?而紫线到开关接了两个三极管,还没到开关,请指教

如何才知道开机电路是由何种组种的开机电路呢(南桥、南桥和逻辑门、南桥和IO、)

网友:
其实开机电路有好几种啊!多看图纸吧。。。。。!!!

网友:
最好自己多看图,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跑线路,只能靠多跑,多练,多看图,多看贴,这个是熟能生巧的活,无捷径。

网友:
找这个型号的图纸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