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 ER s60笔记本换了同型号的主板显示不满屏?

楼主(2010-06-22):
s60笔记本换了同型号的主板显示不满屏~·右边有7厘米的黑屏··换过屏·刷过BIOS
   换了几块屏还是一样的结果·
  外接又正常···奇怪了·
  兄弟们指教下这样的是撒问题啊·
  还真的没有遇见过啊·
  帮帮忙···

网友:
  屏线是否有问题 特别是edid

网友:
在BIOS里看看,应该有设置的。

网友:
有时候屏线少一组数据线的时候会这样,

网友:
找找有没有LCDID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奇怪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恢复过也不行啊
·

网友:
曾遇到过东芝的要刷过显卡的BIOS就好了,不知你那个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装下显卡驱动试试,我碰到过东芝的机器要重新装驱动才行的

网友:
最好发个图上来大家看一下,你设置正确分辨率没有?

网友:
也可能这两个主板的配置不同,一个是高分屏,一个是普屏。

网友:
修好了··
确定是短了2个屏线··接上去好了·
· 我就奇怪了··
  断了屏线应不显示··或者花屏什么的·
咋会不满屏··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指点·
   也谢谢联成科技这个兄弟的指点··
现在笔记本OK了·

网友:
屏线LCDLID在屏线上

网友:
不是的·
· 是有线短了啊·

网友:
断的线应该也是LCDID,它是从主板反回到主板,应该不是从主板连到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