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特殊故障

楼主(2010-06-22):
今天来了一台NEC  1 7”  的机子!
没显示的,修6。3V的电路!
修好了电路后,出现了一个特殊故障!请帮忙看下!
故障是按键用不了,左下角向上翘起了一点!右下角底了点!
本来以为这样客户回接受的!想叫客户拿机子走的!
但一打开网业,左下角再底了点,闷!QQ都不见了一半!
但右边的却没有什么动作!闷啊!
这样的故障也有,差了很就都没发觉什么有问题!
谁见过这种问题的请发表下意见啊!跪求发表~~~~~~~~~~~~

网友:
先把按键用不了的故障修好(这个应该不难的)。然后进菜单进行旋转调节,应该能调好。

网友:
修按键这个也有难度的啊!
我是在修6。3V的时候,在一个接电容的脚上装了2个2极管的!
后来拆了一个2极管后就变成按键用不了, 位置失调!

网友:
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