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判断BIOS程序坏没有

楼主(2010-06-22):
  请教高手,怎么判断BIOS程序坏没有,怎么看示波器的波形?

网友:
怀疑BIOS问题,直接刷一个不得了吗.....

网友:
一般小店都没编程器和示波器除了这俩种方法还怎么判断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跑41  还有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连续的叫不停一般都是BIOS坏

网友:
BIOS坏了 开机还能正常么?

网友:
bios坏了一般都是开不了机器吧

网友:
好多情况都和BIOS有关,只有排查了··

网友(2012-07-26):
我也想知道,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首先 看诊断卡跑马,如果跑一些很少见的马或者乱跑马(特殊板子除外)一般BIOS程序坏
其次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诊断卡还不跑马(显示00或者FF或者——),一般先刷BIOS程序
再次 有很多板子一直卡内存,刷槽和换内存无效的情况下一般先刷BIOS程序 再烤北桥
。。。。。。
。。。。。。希望有人继续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