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的电烙铁,,不知道怎么的,,内部的白丝断了,,那是接导线的白丝,,很细的那种,,请问一下,,我这种是外热型的。。除烙铁头,,,像电烙铁的其他内部组件有的卖吗???希望知道的据实说一下

网友:
换咯铁芯!!

网友:
电子市场上有买的。

网友:
肯定有啊﹐烙鐵芯﹐賣電子元件的市場都有。

网友:
你什么烙铁啊    普通的 还是 品牌电焊台??    普通烙铁 可以买芯的  便宜    电焊台要配相应的品牌

网友:
电子市场有卖的,还有一般烙铁也不贵,坏了就换一支吧。

网友:
烙铁的配件还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