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1000笔记本无法冲电

楼主(2010-06-22):
接手一台DV1000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插上维修电源就是短路现象,拆开检查发现19V电容短路了,把电容拆走就可以开机了,可是又出现很郁闷的问题.
用电池开机正常.装上电池接上维修电源出现大电流4A多.但是也可以正常开机.在这一过程中电流上所显示的4A多.一直没变/进系统后电池充不了电,拿走电池,用电源一切正常,因为手上没有这种电池,所以也无法判断是不是电池本身有问题引起的,可是客人说原来的电池都用的好好的.
呵呵,有没有朋友修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先行谢过了

网友:
可能是兖电管短路了,小心电池也会高压充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