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B1R8V output是什么电路的电压

楼主(2010-06-22):
东芝B1R8V output是什么电路的电压,我手头有一台M500报92错误,启动时B1R8V低于或等于1.53V ,无从下手

网友:
有图纸吗 从字面上看来 是1。8v输出 低于1.53 貌似有问题

网友:
此机之前的故障是高压不亮,拆机看到高压供电保险断了,换上后反而不亮机了,报黄灯 查了表是92错误,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