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帮忙看这个坏盘数据如何恢复

楼主(2010-06-22):
WD120G IDE硬盘~三个分区.   C.D为系统盘..E为数据盘
使用中突然卡机..重启后停留在XP画面进度条处进不了系统..两个系统均如此
尝试用PE启动无果..停留在初始化界面进不去

DOS下用三茗硬盘医生修复了下分区表后..能进PE..但只能认出C盘   进PE后用里面带的PTDD修复后可以看到原来的所有分区~在PTDD里浏览分区根目录可以看到我想恢复的数据~但只能浏览不能提取~ 保存重启后又不能再进PE  → 只能又在DOS下用三茗硬盘医生修复下分区表才能进....依然只能看到C盘

用PTDD或者Diskgen修复后虽然不能进PE...但在NTFS4DOS环境下可以浏览各分区的文件...无奈文件夹是中文的长文件名....乱码显示....没办法操作

又尝试过用GHOST做镜像到其他硬盘...但速度为零卡住不动....

那个需要恢复的分区是70G...用了50多G...需要紧急提取的只是10M左右的文件(30K左右的文档几百个)...

麻烦各位高手们帮帮忙看看这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WINHEX分别把各分驱克隆到另一个硬盘上试试。

网友:
好像是分区表问题,手工修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而且可以试下挂在别的电脑上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