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60P笔记本电流到1.30 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0-06-22):
手上一台昭阳E660P
笔记本
电流到1.30 无任何显示,外接也无显示,望各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直上1.3还是中间有跳变啊 电压有量过吗

网友:
待机电流0.1,开机后可以上到1.3,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