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65-m2

楼主(2010-06-22):
七彩虹C。NC65-M2
上电跑FF
CPU不热

上管D S无电压
G有16V电压

点PW——ON能开机能关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遍查板子上所有供电点
如VDDA2.5 内存供电 VTT供电 HT总线供电
不要只盯着VCORE不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管D极无电压??你是不是弄错了? 如果没弄错的话 那就是12V滤波的那个电感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