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6-22):
台式主板诊断卡跑‘24'?是内存的问题不?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不知道,是直接跳到24,还是有跑码?前面的跑码都是什么?

网友:
刷BIOS IO 拆网卡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刷的程序有问题,我昨天修两片板都是修了好几个版本才刷好的

网友:
如果是跑到24,还是要怀疑一下显卡。

网友:
还有就是有的是75232有问题

网友:
台式机跑24应该不是内存问题,应该过了内存,也就是说到显卡或者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同上 如果你是跑到24的话显卡问题也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直接24 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有时候跑24是会显示的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