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vdda_25和VTT1。2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6-22):
很多实列里都提到了VDDA25和VTT1。2,可能是自己愚钝理解能有限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理解,个人的一点猜测就是VTT1。2是不是和内存上拉电阻一回事就是内存的上拉信号电压,VDDA2。5也很不解因为只看到说是AMD架构的板子才有,INTEL的就没怎么看到过,而论坛上搜到的都是关于8282M芯片中的其他芯片和测试位置一直没看到过(可能是自己接触东西太少的原因吧)看实序应该是在内存电压正常之后出来的所以也猜测过是不是桥供电但看了飞翔老师的英文解释是跟CPU有关的电路所以感觉越来越不理解了请老师们帮下忙还有一点就是想知道这两个信号一般在什么位置能测试到

网友:
VDDA2.5是 AMD CPU工作所需电压,可以在CPU假负载附近测到,一般产生VDDA2.5的管子就在CPU附近。
因为VDDA2,5V电流不大,所以一般是个小芝麻管子。

VTT1.2V是北桥和CPU总线上的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VDDA25就是假负载上面的VDDA2.5V 这是AMD板上的一个电压  是开启CPU供电的一个前提条件 和INTEL板上面的VID组合差不多 在CPU座附近会有两个比较大一点的黑色贴片电感 此电感一般是VDDA    VTT1.2=VTTTSB 1.2V  是给CPU与北桥通信上拉的一个电压 测试点在CPU座与北桥之间会有一个场管  一般都在北桥旁边多一些 场管S极

网友:
多谢两位老师的热心解答,总结下,VDDA是针对AMD架构的相当与INTLE中的VID组合电压开启CPU供电在CPU附近查找,VTT1。2是相当于CPU和北桥FBS总线提供上拉电阻信号的电压,一般是在北桥附近测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DA2.5V不是开启CPU供电 的条件,这是CPU的一个额外供电,没有这个供电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过实验证明,主板设计不同,VDD25对板的影响也不同  MSI有些主板无此电压开机主板会保护 断电   技嘉有些主板无此供电  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