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雷击的液晶都容易坏电源IC?一联想LXM- wL19BH雷击后电压异常【已修复】

楼主(2010-06-22):
第一个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雷雨天气,雷击损坏了很多液晶显示器。大多数的液晶显示器保险丝、整流桥都没有损坏,就是电源IC坏,换上就好了。为什么呢?

第二:一联想 LXM-WL 19BH,遭雷击。拆开后一查,保险、桥堆都没有问题,300V高压正常。于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电压IC---LD7575坏,换上以后,通电,只见一屡虚无缥缈青烟升起,一查,5V稳压管 P6KE6.8击穿。拿掉这个管子一量,5V变8V,12V变24V。查了查去,没有头绪。应该是雷击还损坏了其他的器件,求大侠指点~~

已经修复。正是光耦坏了。
另:那个p6ke6.8因为手头上没有件,所以空着那里,没有什么大关系吧?
借下别人的图,我这块板子高压部分没有那些焦痕

网友:
我修的都是大电容,整流桥的事。都是雷击高压烧的

网友:
第二个应该是稳压环路还有问题吧。

网友:
TL431  光偶    ,应当是反馈电路有问题,造成输出电压高,这个故障对于这个板相对比较常见,5V的那个稳压管直接5V对地,一加电,然后保护就烧它

网友:
LD7575外围电路还有坏的仔细查一下,不可能只烧PWM  IC的。

网友:
已经修复,正是光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