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后重启,重启了就不认硬盘了

楼主(2010-06-22):
电脑死机后重启,重启了就不认硬盘了,这种硬盘怎么个维修法呢

网友:
你看下能用光驱启动不?如果能扫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如果好着呢是不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啊?可以用代换法换个新的数据线,如果还不行就挂到别的电脑上看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在不行,就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 修一台机子, 不间断 反应速度超慢,典型硬盘故障,重装后 第二次启动直接 报告 A disk error
一般就是硬盘需要进行硬处理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只这样故障的坏硬盘。。一发热就不认盘,用风扇吹着还可以用一会儿,时间长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