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VI0-VI4怎么找

楼主(2010-06-22):
很多的时候在修CPU的供电电路的时候都碰到过要修电源管理芯片的。一般我修到上管的G极没有电压,D极有电压12V。这时就先悬空上管的G极,测G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则要查CPU的电源IC。电源IC的供电比较容易查,一般我是在旁边的电感测,但是一但有电压,则要查电源IC的VI0-VI4,这些个信号在哪个位置查啊。跑哪里的线路啊???

网友:
找到CPU供电IC的PDF,就知道哪个是VID0-........测量的时候,只需要记录高低电平的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源管理芯片上面测  这些信号一般是VTTFSB电压接电阻上拉的  连CPU座

网友:
直接把电源IC的名字记下找相关PDF文档,还有悬空G极有可能把管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