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45 DB桥 不触发的故障...

楼主(2010-06-22):
通电 有待机. 晶振电压 一脚为0V 一脚为2V ..
加热 南桥那一块 晶振电压正常.. 可以触发....
但是 用不了多久 又会变成这样...请教 这是 南桥 故障 需要更换还是其他.....
望指点.................
不触发

网友:
有时候用洗板水 洗一下桥 在用 852D 在上面 小吹一下.也好过.
有时候 加热 南桥 也还是会出现返修...

网友:
换晶振
取掉谐振电容
如果不行杀南桥吧(因为你已清洗加焊南桥均无效)

网友:
谢谢楼上回帖.. 晶振和谐振电容 我都已经更换过了.还是不行.
刚刚烤了下桥. 不知道能用多久..
有时候用电吹风 吹一下..都可以用2天.. 我知道会返修 没让顾客拿走..果然 今天又坏了.

网友:
明白了 感谢 逸风....

网友:
。。直接丢到盆子里面。泡20分钟。再拿起来吹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