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 请教下 暗屏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同事 有一台 华硕老本本 Z9100系列的 老赛杨处理器的 平时不太用
现在打开电脑 一段时间屏的亮度会变化再一会儿闪几下后暗屏(机器仍在运行) 暗屏后还会闪好象又有背光的样子(无背光 但细看有图像)时间不等 偶尔开机就不亮。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给分析一下如何 着手。先多谢

网友:
外接能用多久了。

网友:
还没试 一会儿我拿来试试 (现本本不在我手上下午到我手上)

网友:
  高压有问题了 代换法排除高压和灯管 再看电路on信号

网友:
  灯管 用点灯器 高压 用代换法 如果一切正常 在屏上找个3.3v飞过来 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我试试 不会的还要向您请教 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