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78针865PE的板,跑C1不过内存。。求教?

楼主(2010-06-22):
一块478针865PE的黑板,上电跑C1,不过内存,内存换过,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请问各位看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查 内存和北桥之间的走线 ,还有就是北桥是不是虚了?

网友:
压北桥打AD线,你测到的电压全正常,包括哪几个测试点,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电压检查详细点
内存2.5
1.25V上拉电压
SMDA SMCL总线电压3.3V
内存时钟

网友:
时钟正常否,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否?
都正常的话,给NB做个BGA试试。

网友:
今天碰到一神六的845PE   故障是装不进系统 有时候不认内存 检查发现两个内存槽都很松  所以直接用炉子换了个两个内存槽  结果内存不认了  然后用阻值卡上电测试 所以电压都正常   数据  时钟  还有主供电  没有一个不正常的 我是很郁闷

网友:
那可能是你换槽的时候把北桥搞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供电2.5 和内存时钟测试点知道,1.25的上拉电压和SMDA SMCL总线3.3的测试点在哪啊?

网友:
不能吧  内存这块 对地阻值没有一处不正常的    应该可以排除空焊吧

网友:
排阻有问题吧

网友:
1.25V在内存槽旁的上拉电阻处可测
SMDA  SMCLK  在内存槽的91 92脚

网友:
如果楼主测各项电压、时钟、信号线都正常,只能是北桥里这条内存模块出问题了,用其他内存槽开机试试,有的主板开机定义之有一个槽。